楼主(2013-01-08):
明基闪一下黑屏是什么故障
黑屏

网友:
1.电源板爆电容 2.高压条问题 3.灯管老化

网友:
高壓或是燈管的可能性比較高

网友:
看看你黑屏之后指示灯是不是还是绿色,如果是就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了。如果一闪一闪就是电源。

网友:
按键也有可能

网友:
不拆來看不拆來檢測永遠不會有真相不會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