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 问题

楼主(2013-01-08):
新买的620针式打印机    纸张是120MM*241MM的2联两边带孔的那种纸    我自定义的纸张。从后面滚动进纸         打印出来内容不在中间   偏向一边    这是怎嘛回事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在系统中设置好打印内容居中就可以了。
这个通常不是打印机的问题。

网友:
调试一下在打印软件上设置

网友:
你打自检看会不会

网友:
设置的问题

网友:
看看使用手册上应该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2013-02-17):
在软件里设置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