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F3U主板跑0.81A停住不走了?

楼主(2013-01-08):
前两天接到一个华硕的本本有点老是F3U的主板,客户说开不了机,我插上可调电源出现大电流,就给客户说主板里面短路了,修没那么户打发走了,拆机取出主板测大电感阻值,发现充电部分短路,打开点位图一看惊呆了?发现开机管理芯片.充电管理芯片.没有了,在发现有好几个管子也没了,看来上家做维修的很缺德,没办法只能跟着图纸走,把被拆的补上,确定无短路了,没上U上电跑0.46A,心想应该差不多了吧,上U上电跑到0.81A不走了.测CPU供电只有0.82V,其他电压都正常,但不上U有1.46V查CPU信号都正常,上U发现北桥比较烫,不上U就没事,小弟不才,对信号方面的维修,还不太明白,望大家多给点丰富经验,顺便帮小弟分析一下这块板那里还有问题,谢谢.

网友:
估计跟我的A6U差不多,北桥挂了。。。

网友A:
既然北桥发烫就先换了再说

网友B:
查下北桥供电是不是全都出来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北桥发烫就先换了再说

呵呵,应该不要莽撞换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北桥供电是不是全都出来了。

都有出来哦,有的信号搞不明白,所以不敢乱动

网友B:
是不是CPU也被上家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也被上家搞了?

开始也以为是cpu的问题换过CPU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北桥烫的话大部分都是自身引起的,很少碰到外围坏造成

网友:
这种机器太烂了,没修的必要

网友C:
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下北桥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下北桥波形。

就是没波波呀,有波就好搞了

网友D:
建议楼主赶快买个波波,维修必备。建议买ADS1102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赶快买个波波,维修必备。建议买ADS1102S

谢谢,有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烫的话大部分都是自身引起的,很少碰到外围坏造成

谢谢,我在看看,实在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有这个想法

你用的是100M 500M 1G ?

网友:
北桥发烫  可能是外围电压引起的

网友:
学习学习 来打酱油的

网友:
是不是北桥击穿坏了阿,换一个再说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的cpu是不是TMDT的啊?

网友(2013-02-17):
先换了北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