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核动力530PQ白金版 换开关管后有滋滋响,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鑫谷核动力530PQ白金版电源,使用中突然关机了再不开机。拆开发现灰尘太多,清理好后检测绿线紫线都有5V ,不开机,后换了开关管后能短接开机,但一开机听见滋滋的响, 像是变压器的声音, 大伙出出主意是哪的问题了,原来的是D209L   由于没有一样的,找了两个13007换上,体积没原来大,是不是管子的小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吱吱响,还能用,

不过现在被我鼓捣的不响了,

因为电源不启动了

网友:
变压器。
如果三极管基极的启动电压同原来设计的差异太大,也可能会响。
也有可能自激,电源响很难处理,如果不影响使用可以不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