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A4 进水主板腐蚀 求图纸 实图

楼主(2013-01-08):
今天接到客户的笔记本 打开一看 吓一跳  上面几个小的 电阻电容就腐蚀没了

网友:
版号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最好找到点位图,要不难搞不定的,楼主什么机器,版号多少。

网友:
直接换板了哇。

网友:
BA92-09250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找到点位图,要不难搞不定的,楼主什么机器,版号多少。

三星 300EA4  版型BA92-09250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星 300EA4  版型BA92-09250B

不好意思,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好像没有。

这个刚买一年的 本 I5的处理器

网友C:
如果腐蚀不严重可以用天那水清洗一下试试,我修过类似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腐蚀不严重可以用天那水清洗一下试试,我修过类似机器

上面有图片 你自己看看 我都认不出那是什么元器件了  小的电阻电容 腐蚀的没有了 郁闷

网友:
三星图纸少得很,

网友:
前几天也接到一台,和你的进水样子也差不多,插电下直接大电路,后来直接放弃了,我的很多元件一碰就掉,3V供电那直接烧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 现在价格 我问了 600多

楼主   板子修不好  屏 黑下来 卖给我吧,,,,缺2块 这样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板子修不好  屏 黑下来 卖给我吧,,,,缺2块 这样的屏

晕死  客户说了 修不好 换主板

网友:
是要让客户自己都感觉是要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