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20W通电电源灯常亮

楼主(2013-01-08):
检测驱动板上LSP2160B输入5v输出0.7 是否应经损坏  用什么样的替换可以???新手问的有点幼稚见谅 会的帮个忙谢啦

补充内容 (2013-1-9 11:13):
在论坛里看过也有类似的  把LSP 2160B换 1117 3.3 后    故障排除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后级没短路就换个试试!

网友A:
量下后级是否短路呀,不短路就直接换一个呀。

网友:
换个LSP2160B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后级是否短路呀,不短路就直接换一个呀。

应该有什么样的代换呢

网友:
有可能是富士康代工的板子,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