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780GI-GR冷开机从集显启动,强关再开机才从独集启动

楼主(2013-01-08):
SY-A780GI-GR断220V市电1个小时左右冷开机会从集成显卡启动,强关再开机才从独集启动。独显换过是好的。内存也换过。刷过BIOS,电池也有电。而且CMOS设置也能正常断电保存。求解。。。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首先换一块显卡试试,以前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换一块显卡好了,原显卡也没坏,到底为什么最后也不清楚,然后试试bios中调整一下集显和独显的启动顺序,把pci-e调成第一个。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有调显卡启动顺序的。。。。

网友:
插独显不会把集显屏蔽了吗

网友(点评):
第二次开机才从独显启动,没找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BIOS 确定刷对了么?  怎么看怎么像是BIOS 的问题

网友(点评):
官网的BIOS能有错?别灌水好不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hd3650
把集显关了,冷启会报警(一长八短),重启后一切十分正常
我这块原是故障卡,一个0.3欧的保护电阻烧了,电容爆了一个
修的过程动了晶振电路

个人觉得可能是晶振电路或供电问题,
但把谐振电容拆了,试机时不能进系统也不报警(未试冷启)代码好像是26(或2b)

网友(点评):
集显我也关过,也是不显报警,放电之后才正常。这板原本就没坏的,客户说换了AMD专用的内存条之后才出现的问题,可是换过全兼容的内存条现象也是一样。

网友:
桥虚焊呢,热一下就检测到了独显

网友:
后面换了个大功率电源,冷启问题解决,可能这显卡本身还有点短路,放弃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