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7脚电压13 求思路

楼主(2013-01-08):
笔记本适配器     UC3842控制芯片

二个启动电阻 68K 串联  有一个损坏    二个都拆除后 更换了一个 120K的

  上电 7脚电压13     50V 47 的电容也换过了,电压还是上不到16以上

补充内容 (2013-1-12 14:54):
换 3842后  问题解决。

网友:
把3842也换了撤

网友:
1楼说的对,换3842试试,或许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手头暂时没有 3842  ,,,,

网友:
3842这个电源控制电路有的是工作在13V的,串上个灯泡看看是不是有输出?

网友:
有的3842工作电压是13V,串接上灯泡看有没有短路就行了!

网友:
启动电阻还是两个串联靠谱,一个的话出问题放鞭炮的机会多些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电路设计是有它的道理,如用一个代替两个,它的瓦数可能要考虑

网友:
3842的8脚电压只有是5V就行的。看看7脚的供电电阻正常否(从开关变压器来的)?3842的6脚到场效应管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谢谢了,一开始8脚还不到3V,换了个3842就好了,

网友:
果真是3842问题

网友:
3842 7脚电压要求在16V以上才能工作,如果这个电压低,那么肯定是384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