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液晶,开机2分钟后就断电,

楼主(2013-01-08):
开机接上可以显示, 不过不出2分钟后 指示灯就会闪烁,屏幕也跟着闪烁,就是一黑不出影,然后再出影,这样闪烁几次就在也不出影了指示灯也不亮了, 是外接电源的,,  里面逛是驱动板 和高压板,  我都换了, 还是这样, 我不接高压板也这样, 就是 驱动板和屏连接就会这样, ,   插不插高压板都这样,   难道是屏幕坏了?? 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把按键小板拆下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按键小板拆下来,看下

哎,就是 开关按键板的事,我开机后吧按键板 拆下来, 就正常了, 我之前光是吧  开关按键换了,    这次我全部换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