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诊断卡跑码显示到E3不动,E3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08):
一台联想E43L笔记本,诊断卡跑码显示到E3不动,电流上升到0.9后降到0.5,量各供电都正常,请问联想的主板代码E3一般代表什么意思,往哪个方向查,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
是内存不过吗?但量内在的供电,SPD供电,VTT,系统管理总线电压都正常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是不过内存,慢慢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