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断开IO中间的引脚的好方法

楼主(2013-01-08):
有的时候要断开IC的引脚看前级还是后级,引脚少的还好说,今天遇到一个要取IO中间引脚的。。不敢下手。。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啊。各位一般用什么东西搞啊手术刀还是刀片或者镊子啊。
  我在坏板上用各种工具都试过就是不行啊。风枪吹  铬铁都试过。。
   其实我也知道这种东西可以用坏板练,但是不知道方法搞一个坏一个跟没练一样。请教各位用的是什么好方法哦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取掉IO再测试,中间不好拆麻烦.

网友:
也想研究这个问题 用个针试试吧

网友:
取下来装上去很费时间另外有时候还不能取下来啊

网友:
我拆了几个发现要找一个超细超硬的才能动的开。。。我用别针试一下

网友:
用细的针 一边用风枪在300-350度之间吹要挑的引脚、看到锡熔化时就用针30-45%的角度轻轻挑就行了、刚开始先找料板试验吧、高手是从小白过来的。

网友:
谢谢,到时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