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又一牛B之作。铭瑄85GT显存不定时花屏死机

楼主(2013-01-08):
接一块铭瑄85GT DDR3 256M 又是三星显存型号 K4J52324QC-BC14

看图

今天不谈显存内部如何原理。只做维修经验供大家学习。有人知道的话就别拍我哈。就当帮帮新手。纯属长进见识

首先客户说是,不定时死机。偶尔会花屏且电脑反应超迟钝。偶尔也会蓝屏。有时一天会死好几次。有时一天没事。
听到花屏俩字,首先我先怀疑是显卡问题,插上神器。熟练的进去MATS8.一会功夫。报告出来了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6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示A区第一通道6个错误。出于对三星显存的经验。直接找显卡对应A区第一颗显存。从U20也就是第一个开始拆分压电阻。如图

仔细找和显存供电的电感连接的电阻。一共就几个。找到了

拆掉。上机。MATS8。考。大花。不过还能大概看到画面。摸索着测试完。报告显示U20是C区第一通道。重新补上。按经验,直接拆第三个显存。这个显存对应的是A区第一通道。就是U14.这里需要说的是。只要找到其中一个的分压电阻。上面标的都有阻值的。后面的直接找这个阻值的电阻拆就可以了。拆掉上机花屏继续测试。故意多测了一次。。报告也贴出来吧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392241     50092777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392241
Write   Error Count: 50092777
Unknown Error Count: 0

拔掉显卡补回分压电阻。再测试。已经搞好了。三星这显存这毛病非常常见。一般直接用这种方法间接就修复好了。直接加电压是行不通的。非得让它读取数据错误才行。别怪听不懂。我自己也不知道呢。见这种毛病。按我这种方法就搞定了。目前没有发现复发的症状。如果怕怕。可以搞好后把显存频率降低点。就万事大吉等着数吗内了
!!!各位老朋友们。我的U盘被我不小心FORMAT /Q了。MATS265和264都格式化掉了。我晕。传给我份吧(674368672@qq.com)在这里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10 12:16):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

网友:
图呢  图在哪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标题党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让看你的头像吧

网友:
不定时的一般都不好修,

网友:
没编辑好。不小心直接按保存了。这真是

网友:
楼主,修显卡的功力给力啊,我看得不太明白,拔掉显卡补回分压电阻,就是说,显存没坏,就是这个分压电阻坏了?另外还虚心请教一下,你这个测显存的软件怎么做的?望赐教,我有张影驰9600GT黑将D3进系统黑屏,不装驱动就不会,而且黑屏时,风扇的转速也下降了,在黑屏后测过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都还在,加焊过GPU,故障如旧

网友(点评):
显存内部存储问题,用这种方法可以修复。不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具体我也不懂。测显存的软件是MATS.论坛有下载的地方。你影驰96GT。看起来像是显存供电问题,或者显存有坏的。开机风扇转速降低是风扇控速启动了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显卡还有这么一修啊,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不过感觉还是不怎么懂啊。交个朋友慢慢教教吧呵呵

网友(点评):
拆掉那个供电基准信号,让显存强行错误工作。然后复原。然后OK了

网友:
果然牛逼,楼主功力深不可测啊。

网友:
这都想的出来,什么原理?

网友:
没换显存搞定了?

网友(点评):
不用换显存的

网友:
我是一菜鸟,看不大明白,楼主是把分压电阻 拆了又装回去就修好了吗》?

网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6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
=========================
看到这样的提示,我一般认为是 芯片虚焊!加热一下,问题依旧 就换显存!

那个什么 《供电基准信号》真的不太清楚!

补充内容 (2013-1-11 00:53):
问题是 关于显卡的书籍 实在太少了!市面上根本没有!

网友(点评):
修显卡,把显存的基本工作原理搞明白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把它的脚位功能都弄清楚了,对于故障的分析将有极大的帮助。

网友(点评):
我感觉吧。这方法仅是一个经验。没必要换显存那么麻烦。当然了,换显存是一定会修好的。但是浪费了大家赚钱的大好时间。

网友:
楼主的意思,稍微费点劲看懂了,这个方法仅对三星是吧 ~

网友:
有高人能解释一下吗?什么原理啊,出现错误然后拆掉分压 跑跑测试  然后装回原分压 又ok了  这感觉不符合逻辑啊 难道坏块能自我修复?类似硬盘的映射扇区?      期待高人解释

网友:
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真是niubility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三星显存有效吗?对其他的有没有效啊,楼主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别出心载呀

网友:
还是不怎么懂啊

网友:
好像是三星的显存容易出现逻辑错误,拆掉电阻跑一次,然后再按上就好了。
像我几年前的电脑,MSI的主板,不知怎么了,被锁住了,没法开机,跑到售后一测没问题,拿回来把原来的哪些件再按上就好了。好像是把硬件改变一下,让后就恢复了

网友:
个人这样理解,看说的对不对,就像一个人吃多了,不消化,吐了,就好多了。

网友(2013-02-13):
虽然看不懂 还是要顶起 先记下先 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功力果然深厚,一出招,问题就乖乖逃跑了

网友:
牛X的人啊。

网友(2013-03-27):
受教了,有空折腾一下我那花屏的卡

网友:
什么是神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