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O1

楼主(2013-01-08):
自己回收了一块板,GA-P31-DS3L,觉得做工可以,想把它修好自己用,跑C1,然后是O1就不跑了以为是IO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内寸核心电压是1.8V,供点3.3V.系统总线都是3.3V,时钟正常,求教大家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楼上的和我想的一样啊,

网友:
看一下BIOS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IO 南桥,都有可能,看下内存有无断线

网友:
刷下BIOS  看下

网友:
按时序吧,,

网友:
先刷BIOS,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说从上电跑了一个码,我建议先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