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h 显示器 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一台 hp w2228h 的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 打开后,目测电源板保险完好。 测量电源板上的开关管击穿
开关管的s极接的过流检测电阻损坏。  更换后测量后面没有5v的电压输出。  测量的300v大电容有电压,
开关管的g极有电 十几伏的电。 开关管的d极没有电。  现在不只知道开关管的d极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应该是经过变压器过来的,但不知道是经过变压器还经过什么东西。  还有, 我用手摸了一下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 发烫很厉害。    芯片是p1337。    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开关管都击穿了,三个极都响了,保险为什么没有少呢???
现在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开关管的d极没有电?芯片为什么发烫?是不是坏了?

网友:
初中文化语句不怎么通畅,希望大家海涵。

网友:
换个开光管 和 电源管理芯片 一步一步查

网友:
我已经换了个开关管了 但不是原型号代换的。  pwm芯片我没有。 开关管是从料板上拆的,换上去的开关管是正常的。

网友:
测量的300v大电容有电压,开关管的g极有电 十几伏的电。 开关管的d极没有电。
以上说明300V到D极之间不能通,如果真的通的话,那这个管马上就烧了,因为G极有10V的电压。]

所以换电源IC和电源管,同时查300V到D极之间的电路,看为什么不通

网友:
你把电源控制芯片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A:
一般300v到d极要经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300v到d极要经过什么?

它们之间不通的情况还真少,,之间就是开关变压器,一般也不会坏,,,看电路板上有没有烧断的地方吧

网友:
我一般就是开关管坏了   先换开关管不行了 就直接换电源IC 不行在慢慢查

网友:
是变压器坏了,  变压器初级线圈 有两个绕组不通了
给它改了板子

网友:
真相啊,果真是变压器坏了呀,不要因为坏的少就忽略了,以后大家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