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板BIOS求大伙一起帮我找找,山口。

楼主(2013-01-08):
能弄的我都弄了,可能就BIOS但型号找不到,不知道那个师傅在修这种板,所以想请大伙帮帮忙。

网友:
没有型号,无法找BIOS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我有6片还没动工,收来的等我忙完别再修。修好给你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6片还没动工,收来的等我忙完别再修。修好给你传。

好唉好唉那就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我压过桥也一样只能刷个BIOS试一下,不行在加焊。

网友B:
45代码是不过内存,你应该给PCI槽来张特写,那里有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代码是不过内存,你应该给PCI槽来张特写,那里有板号

没啊,上内存才会跑这码,不插内存就报警。

网友:
遇到这样的板子真是纠结,慢慢找呗

网友:
没有用到过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