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排线定义如何判断的?

楼主(2013-01-08):
有没有人有原理图

网友:
真是是要靠经验啊

网友:
你问的单单排线没有任何定义,接口才有定义。没有图纸你也不说是连什么板或什么器件设备的,你当人是神呀

网友:
看你的排线针脚,应该是10P的吧。看下图:

网友:
看上去像LED背光软排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