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用电池掉电 ,插适配器可以开机

楼主(2013-01-08):
看到很多帖子说HP6515B这本用适配器开机掉电,但我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掉电,插适配器没事,都说这本要在显卡供电处加电容 不知是图中那个位置,求指教

网友:
由于没有cpu换所以只能用此方法试试,在c189 1.2v处加上6.3v电解电容不行

网友:
人呢 都歇班了 等待解决中

网友:
L514后面加吧

网友:
都说是1.2v电压的问题 ,我试试

网友:
结果如何?

网友:
估计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看看,在什么状态下掉电,估计是问题在,3v 5V 的的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结果还是没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