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老笔记本,怪问题,求助 死机

楼主(2013-01-08):
今天接到一个索尼pcg-z1xzc  板号MBX-71的电脑,装xp系统死机(一进就死,在启动项处不死机,根本到不了滚动条),,但是可以装win7(迅驰一代的机器)并且进系统玩了一天都很正常,装linux也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用光盘进PE也一到读取光盘处也死机(光盘第一个界面不死机可以选择任何选项),  此机器CPU是板载的,并且已经更换(底盘没断线,断点),南桥也已经更换(也没断点),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求助问题所在。。。。。

网友:
这种机器有点怪异,一般是不管装什么系统,只要正常能用就行了

网友:
点一下太慢了!累啊,想知道原因,搞好它,自己的机器,慢慢研究,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好奇怪哦,我也没有修好过哦 ,,请高手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支援,问题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