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不触发故障,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3-01-08):
我这接修一台ASUS K40AB机器,据客户说是进水了, 开始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6,心想肯定短路了,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是网卡短路,吹下网卡,待机0.03A,这个时候按开关键无反应,不触发,晕啊,3.3V和5V的大电感也正常发出待机电压,+12VS没有电压,那个双3级管PQ8308的3脚有14V左右电压,2脚SUSB_EC无电压,4脚12VS无电压,5脚NC 却有14V电压,按理说5脚NC应该是空脚啊,怎么却有电压发出呢? 这里2脚SUSB_ec没有电压,不知道正常不,现在故障是不触发,请大师指点...

网友:
12v没有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susb-ec没有电压是正常的,他是出发后经过南桥发出的SLP-S3电压然后到达EC之后EC才发出susb-ec

网友:
求楼主给图纸和芯片组,查时序到哪一步才好下手

网友:
加我 QQ:253443499,图纸点位图什么的,我都有

网友:
论坛里有图纸  找找吧

网友:
此机修好了,但是只要插电就自动触发,找不到CMOS电池的位置,哪位高人知道K40AB的CMOS电池的接口在哪里啊?

网友:
在把主板装上后的 右上角 那个支架下面

网友A:
还有就是修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修的什么。。

是因为+1.2V没有出来,加焊下RT8202,又加焊下EC 就好了,我怀疑是RT8202的问题

网友B:
好好查 进水的附近  有断线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查 进水的附近  有断线的没

已经修复,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