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暗屏问题

楼主(2013-01-08):
今收到DELL 20显示器一台,开机亮一下就灭,指示灯绿灯,关一下再开又是亮一下,然后灭,绿灯。拔电源等几分钟后,接电源再试,显示正常。等第二天(晚上没关电源,只关显示器),又是开机亮一些就灭,绿灯。没发现电容鼓包、漏液、爆裂现象,请高手指教如何维修???

补充内容 (2013-1-9 15:06):
补充一下,通过测试得知,屏亮时四个灯管都是亮的,也就是说屏暗之前灯都是亮的

补充内容 (2013-1-10 20:09):
是灯管问题,虽然灭之前四个灯管是全亮的,看不出是灯管坏,但把四根灯管全换掉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LCD的20寸灯管很容易坏

网友:
电源高压一梯板,嫌麻烦就换,绝对OK

网友:
高压mos管不良

网友A:
灯管,高压的问题

网友B:
先找一个好的灯管换上试下,不行直接就可以接一个通用高压了...

网友C:
高压板或者灯管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通过测试得知,屏亮时四个灯管都是亮的,也就是说屏暗之前灯都是亮的

网友D:
v如果是LCD的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一台dell也这样,灯管取了量高压变压器输入端也这样,加电后几秒有震荡电压,然后就没有了,应该和灯管无关,是mos的毛病么?

网友:
是灯管问题,虽然灭之前四个灯管是全亮的,看不出是灯管坏,但把四根灯管全换掉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如果是LCD的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

是灯管问题,虽然灭之前四个灯管是全亮的,看不出是灯管坏,但把四根灯管全换掉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或者灯管坏了

是灯管问题,虽然灭之前四个灯管是全亮的,看不出是灯管坏,但把四根灯管全换掉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个好的灯管换上试下,不行直接就可以接一个通用高压了...

是灯管问题,虽然灭之前四个灯管是全亮的,看不出是灯管坏,但把四根灯管全换掉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高压的问题

是灯管问题,虽然灭之前四个灯管是全亮的,看不出是灯管坏,但把四根灯管全换掉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