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但可以开机,有问题吗?

楼主(2013-01-08):
技嘉主板,插检测卡、开机,复位灯常亮。码一顿变化后停止,显示器点亮、显示自检信息。
短接复位针脚,所有指示灯灭一下,然后继续常亮、开机。

机器起来了,复位也不灭,有问题吗?

检测卡没问题,别的主板闪一下就灭的。

网友:
点亮就可以了

网友:
能点亮不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东西不是应该闪亮一下就灭的吗?

网友(2013-02-07):
不会是你的卡有问题吧

网友:
能亮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机器能启动起来就没有问题喽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复位灯常亮!可屏就是不亮!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