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里面的程序有办法修改吗?

楼主(2013-01-08):
一个240c2里面的程序想修改里面数据,不知有没有工具可以修改?,用编程器读出来,在用记事板打开却看不懂,如下图所示: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24C02

256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24C02是串行EEPROM,是基于IIC-BUS 的存储器件,可以用编程器进行读写操作。楼主既然能用编程器读出24C02的数据,当然也就可以用编程器将数据修改后重新写入24C02的。

网友:
一般有两种途径:
一是编程器本身的软件通常都有编辑功能,直接找数据缓冲区项即可编辑;
二是可以用专门的软件进行编辑,比如winhex。

网友:
关键是你得知道怎么改

网友:
里面的是二进制数据代码

网友:
既然用编程器都读出来了 继续用编程器看内容啊  在记事本中看的全是乱码啊
想修改别人写的东西其实挺困难 你需要搞懂每个地址的意思 才能改 看你的状态........

希望你能成功吧

网友:
你得反编译以下,然后看懂程序,找到你想改的地方,再编译,再编程

网友:
里面内容是0到39 一共40个通道的校验数值,要是能找到他们的对应关系就好了~

网友:
对应关系可以人为修改40个通道的校验数值,再比较没有修改的数据,就可以知道程序对应修改里面数据~~~

网友:
修改EEPROM数据之前先分析各个字节的作用,防止参数非法,机器乱跑就麻烦了

网友:
用WINHEX改完了 再用编程器涮回去

网友:
先反编译吧,最好别动这个

网友:
看的懂程序的话 用win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