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50开机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3-01-08):
开机后显示无信号,确认不是VGA线的问题,查信号输入周围无明显烧毁元件,可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时,有个三极管中间爆裂了,查资料是双向开光二极管BAV70,手头没有此管,用两个IN4148代替后,图像恢复正常。

原驱动板全图

冠捷AOC

网友(点评):
下载看了一下,这份资料的确是工厂给维修站提供的内部资料,很详细,有实物外观图,有软件操作、有硬件电路图、有故障流程、非常有用,值得大家下载,请问楼主是不是售后或维修站的大哥

网友:
怎么不把图传上来

网友:
现在有液晶显示器也有这么详细的维修手册图纸了,不错,楼主这维修手册是在那里弄来的,以前一般也只有售后才有这些资料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芯片解码芯片的是,换个新的在重新刷个程序

网友:
经典,我新手不知道怎么代换这些,,学习了,

网友:
菜鸟经过,学习一下。何时到达到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我就是觉得代换头疼

网友:
现在这种修法的不多了,搞不定都换通用版了,图纸是维修站流出来的,这种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有时候确实只是一个元件的故障,但排查起来有有点难度,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