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b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1-08):
本人接一台DELL E151fpb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电源板叽叽响,拔掉驱动板正常,后更换一块驱动板,通电正常,但显示器白屏,求解是哪的问题,高压板上一个电感也补焊过,还是白屏,为什么量电三没有3.3V电压呢?
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量下屏电路上有没有3.3v,高压和负压

网友:
好的,试试看

网友:
你换的是通用驱动板吗  你看以前的屏线 是123脚供电吗 有的是23脚供电 1脚是地线

网友:
不是通用版,拆机的,

网友:
你量下屏上面有5V 不呀,,白屏一般都是屏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