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独显,外接正常,屏不亮

楼主(2013-01-08):
CQ40 AMD独显,外接正常,屏不亮
有什么通病吗?板号是:LA-4112P  LA-4114P故障现像一样
想简单确定下故障范围:用风枪吹了一下显卡,无果,吹下北桥也无果
外接正常,测了下屏供电,木有  开启信号来于显卡
无屏供电,直接把3vs给了lcdvdd,供电有,屏还是不亮
重新植珠做下显卡,故障依旧
大家指点下,外接正常,别让我刷BIOS好吧

网友:
测过屏线没有,对地打下阻值。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估计是显卡坏了,或者是,显卡内部有模块供电不全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也是莫名其妙,最后直接内屏外屏一起上,都显示了,然后再去掉外屏好了,我也很奇怪

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不会是显卡到借口的开启信号断线吧

网友:
这机器通病北桥,一般只要是跟显卡有关的都先动北桥的,你还是先把北桥重新值一边再看问题吧

网友:
是二修机还是一修机??

网友A:
早些日子修过一台CQ40 ,板号跟你的完全一样,也是独显的,也是你这种故障,外接显..内接无反映
后发面显卡靠外设接头那边,有个电阻没有..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些日子修过一台CQ40 ,板号跟你的完全一样,也是独显的,也是你这种故障,外接显..内接无反映
后发 ...

关键是两台电脑都一个问题,一个现像啊?没那么巧合都是电阻吧

网友:
这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如果显卡周围少件也会这样,你可仔细观察下..

网友:
你先换个显卡或重值不行就拆了显卡 量数据线是否有断的。我修过有断的,补上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是屏线坏了。  之前我师傅 有修到过跟人家说换显卡。 换了一叼样, 后面 是屏线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线坏了。  之前我师傅 有修到过跟人家说换显卡。 换了一叼样, 后面 是屏线断;

主板上不出屏供电,把屏接上,对地打阻值正常

网友:
北桥干一干

网友C:
为什么要动北桥呢?

网友:
确实重做北桥好过

网友:
先检查屏线插座到显卡的连线吧

网友:
屏线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动北桥呢?

hp  amd芯片组北桥是通病  电流1.5 1.6北桥  1.8 1.9 显卡  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有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搞了好久没好,最后发现BIOS里面有一项是ONLY LCD什么的。。改了一下竟然好了。。有些机子默认外接显示器的,不知道这机子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