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S2L 的维修

楼主(2013-01-08):
接一块同行修过的技嘉ga-G31M-S2L 主板,刚接手时没有CPU 供电。查ISL 6312 的工作条件 都已满足,但没有VRF,没有MOS 管控制电压。换一个ISL 6312,  不上CPU时 有1.06的电压.上CPU 只有0.24 电压.   后发现IO 有过热,更换后亮机跑码.   接显示器OK.  本想就此完工.进系统测试,问题又来了---进PE 时刚过滚动条就不显示了,进不了PE 系统,不重启.长按开关也关不了电.   怀疑是网卡,声卡的问题,拆了故障依旧.现在没有思路了.

有修过的帮个忙,有经验的给个思路.在此谢过!

网友:
再换IO试试

网友:
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啊,要不然我要白忙活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很有可能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进PE不显示器的时候,你看看代码卡变动吗

网友:
呵呵呵呵  直接换南桥芯片

网友:
同意二楼,技嘉的IO要换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