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915GV-B开机检16好像没有检过内存??

楼主(2013-01-08):
联想台式机915GV-B开机检16好像没有检过内存??开始是不走数,通病,CPU座子的问题。换完之后好了。,检C1了,但是插上内存后检完C1之后C3  16  就不动了,刷了BIOS 更换了EC 都不行,故障依旧,北桥我也加焊了也是不行,座子肯定是做好了。我用多种测试已经确定,但是这个板子有个很怪的毛病。不是说了它检到16就不动了吗。但是你点一下重启之后它能亮,能正常用,但是就是每次断电之后开的时候就是到16就不动了。很郁闷啊。会是南桥的事吗。IO芯片我换了俩了故障都依旧。大侠们看看吧,有谁见过啊

网友:
  在不过的时候内存电压多少???

网友A:
  应该有那个芯片出了问题导致开机电压没到位所以挡那里了,在重启之后又从头开始所以能点亮,你好好查查吧!我在讯维看到过差不多的帖子,你查查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
过来学习的了,没什么可以指导的了

网友B:
915的板子,费了这么多功夫啊。一定要弄好。。应该是内存没过完。。我今天修了N68的也是在16停一会,才过了然后是D5跑完不显示。。BGA桥。OK的。。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那个芯片出了问题导致开机电压没到位所以挡那里了,在重启之后又从头开始所以能点亮,你好好查查吧 ...

谢谢。我会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5的板子,费了这么多功夫啊。一定要弄好。。应该是内存没过完。。我今天修了N68的也是在16停一会,才过了 ...

你是直接不显示,我是重启后就正常,就是说热启动没问题,冷启动不过内存,   谢谢你给的建议,我也考虑换个北桥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