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插电源数字到0.20 按钮按一下到0.25就不跑了

楼主(2013-01-08):
DELL1440 插电源数字到0.20 按钮按一下到0.25就不跑了
DELL

网友:
待机状态就上0.2那就说明待机短路,查南桥和IO还有网卡是否短路!解决短路后再维修下一个故障!!!

网友:
待机电流过大,看看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