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华硕,害了我一纠结了一天

楼主(2013-01-08):
今天接同行拿过来的一台华硕的F8S的机子,ATI 的显卡,开机屏一半是红色一半是白屏,觉得奇怪这种不是显卡门的显卡啊,外接进系统一切正常 ,但是这个显卡拆下来方便就拆下来看了下,怕是金手指氧化,就用橡皮擦了下再装上,蛋疼了,开不想机了,上电0.26就掉电,反复插都是这种问题,我那汗是直流啊,就用橡皮擦了下金手指会这样?但是这现象我也觉得跟屏本身有关系,就把这个屏拆下来装在HP  DV2000的那台上面,啊呀,真是屏有问题,显示的跟华硕的机上的一样一半红屏一半白屏,那这个显卡取下来擦了下是怎么个情况呢,不会就这样就搞坏了,纠结,郁闷,恨啊,一切办法的想啊,反正不敢对这个显卡,就不停的插拨不停的试,一样的掉电开不起机,拨下显卡就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哎,难道还要赔人家一块显卡?不甘心,用钳子在插槽的里面来回轻轻的划了下,还是一样啊,不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偶尔的一次插拨中,终于可以开机了,哎呀,我里个神啊,不敢动了,敢快上螺丝,开机外接显了,给客户报价说是屏坏了,报价500,还了半天的价反正我报的真不高不能少,最后同意,我就又把HP那个好屏装在华硕的这个机了上,靠,问题又来了,NND,黑屏,灯管都不亮了,这是个神马情况?想把我做死啊,难道屏也坏了显卡也坏了,但是本来人家的屏是灯管有亮的啊,这....换个好屏灯管都不亮了?然后把它自已的坏屏再上上,症状还是一样的啊?晕啊,难道华硕的机子的屏也有自己有专用程序?还要换码片?一般我只是知道DELL的要刷程序啊?这是个神马情况,哥哥们,弟弟们,叔叔们,伯伯们,大爷们,谁知道的,来解解我的蛋疼吧,我的蛋真的好疼啊,搞了一天了.我累啊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还是显卡没有插好造成的,您仔细琢磨观察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往往故障就是不起眼的

网友A:
最好要想办法知道这个显卡板是好还是坏,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可是这个屏在别的机子上点也是这样的一半白一半红啊,可是这个机子上HP这个屏灯管都不亮,要是上自己的屏灯管就亮而且也是一半白一半红,为什么上了HP的屏就没有一点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要想办法知道这个显卡板是好还是坏,这样就好办了

可是这个屏在别的机子上点也是这样的一半白一半红啊,可是这个机子上HP这个屏灯管都不亮,要是上自己的屏灯管就亮而且也是一半白一半红,为什么上了HP的屏就没有一点反应呢?

网友:
用洗板水把卡槽刷一下  在试试    看看卡槽针有没有氧化

网友B:
有点像CPU供电没有出来 而且还掉电保护了。建议重插一下显卡板 或者不上显卡板 看看什么电流!

网友C:
洗板水把卡槽再刷一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把卡槽再刷一下  ,试试

我是怕了,这个卡我动都不敢动了,我装了一天才算终于有一次装上可以开机了就算 是搞不好也算还原了人家的电脑原始症状了,这机子伤不起啊

网友:
是不是lcd屏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CPU供电没有出来 而且还掉电保护了。建议重插一下显卡板 或者不上显卡板 看看什么电流!

大哥,你都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就回,哎

网友:
是的,是LCD的屏

网友:
F8的伤不起 上次是我的一次失误 电池没拔 就拔显卡 一个火花一毛 居然待机大电流了 量下网卡居然坏了 网卡和插拔显卡有毛关系 居然烧了 我郁闷了半天都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