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维修过火焰切割机吗?

楼主(2013-01-08):
请教各位大师,火焰切割机里面那种嵌入式的调高板有人维修过吗?

网友:
是什么东东来的

网友A:
火焰切割机?
第一次听过这个名词

网友:
应该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图片只能截图传上来了。。。这板子的功能是控制机械手的高度。板子里面的三端稳压管发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激还是电流问题。。。

网友:
是电火花线切割机,不难修啊!比主板好修多了。而且也好叫价。

网友:
嗯,这板子的功能跟线切割上的差不多。。。小弟对于主板这行涉及的比较少。还望大师都指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焰切割机?
第一次听过这个名词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803113211/QQ/WinTemp/RichOle/TD$_KJ@_RL~21[E@$(}TJZH.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803113211/QQ/WinTemp/RichOle/YDEL_(UDASS%HGOKSJ~3MIQ.jpg 就是这家伙

网友:
搞通原理!什么不能修???

网友:
搞通原理!什么不能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7996-1-1.html

网友:
没人讲点原理或上个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