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内存不过维修经验

楼主(2013-01-08):
接到同行拿来的。看硬盘灯闪个不停 电流0.85A 像是内存没有过,取下内存还是没有过内存。  取下硬盘还是灯闪个不停,在打内存波波 有一个小波上下来回跳。以我的经验这不是北桥问题 以前修到过DV2000内存也是上下跳来跳去了。最后做那一步此机修复???????????????????????????????????????

补充内容 (2013-1-9 09:48):
答案以出来了,在5楼

网友:
你想说什么。。。

网友(点评):
这是给你们回答这个问题的

网友:
谁回答出来了,我就不回答了,要是没有回答出来,我在给结果

网友:
不是北桥的事,难道换内存解决吗

网友:
刷BIOS 解决了

网友:
楼主也不说清楚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干北桥好了

网友:
肯定是做显卡好的,这个我碰到过,像是不过内存,但就是加焊一下显卡好就好,是显卡总线和北桥这间开路,PCI总线故障就会像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高深了。看不懂。

网友:
楼主标题是维修经验,可结果是让人猜谜,要知道同样的现象故障地有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这种猜谜的方式很不妥,大家没扣你的分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网友(点评):
只看经验不动脑会长进吗? 让人

网友:
显卡 应该是的

网友:
楼主,下面是不是烂掉了?

网友:
想不出来。刚好有台觉得不过内存没思路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就加焊显卡

网友:
都说五楼答案了  bios。。。

网友:
  装逼   遭雷劈

小伙子 答案都给了,火气不要这么大吧

网友:
,有台不过内存,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