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网卡芯片坏引起待机电流过大

楼主(2013-01-08):
板号:LA3981P
故障:小修网卡芯片坏引起待机电流过大
         菜鸟修板,写错请指正
1.首先目测有无掉件,及烧糊元件,经检查一遍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2.用二极管档对地打值(老师教的,这是个好技能啊)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公共点对地值476  +3VALW对地189  +5VALW 对地380  内存供电对地125
      桥供电对地值114  总线供电对地值17   CPU供电(不上U)对地79
      初步判断各大主供电没有大短路
3.电流调至0.7A 电压19.3V上电,电流跑到0.072A(正常0.02A左右)待机电流感觉偏大,此时+3VALW ,+5VALW 经测电压正常
   产生,哪么引起电流过大的原因就只有负载后极(我现在也不管它后极供给那些地方),先从简单入手,首先断开+5VALW
     节点PJP1,上电还是0.070A变化不大,再断开+3VALW节点PJP3,这时电流0.007A(注意这是不上电操作)

这时判定+3VALW后极有问题,连上接点试着触摸+3VALW供电所去的芯片,ICH8,EC,LAN 运气好当摸到网卡芯片时有一点微烫的感觉,不过心里也没底啊!

拆去网卡芯片,上电,这时待机电流0.017A这应该正常了吧.

短接3脚到地触发,电流一路逛奔.........
                                                                                                    抓的ADS#如图

进BIOS画面

至此,此板修亮!

网友:
楼主思路很不错阿

网友A:
楼主思路不错,经过饼哥和林老师,刘老师的指教,又一个高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不错,经过饼哥和林老师,刘老师的指教,又一个高手来了。

以后请你们这些老鸟多多指教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请你们这些老鸟多多指教才对。

大家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C:
怎么才能学到思路清晰的地步呢~

网友D:
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思路没你这么清晰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学到思路清晰的地步呢~

多学习,多看电路图,多积累经验吧,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哈哈。。在修的时候我在看的!!很认真. 思路不错!!

网友:
分析过程写的很详细,看得很舒服。

网友:
楼主有两下子,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 短路 不开机  修着比较轻松   掉电   不跑码  修着蛋疼

网友:
思路写的很详细。你的抓X大法练的也不错嘛

网友:
厉害 呵呵 那么快就找到短路的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便于理解学习~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而且还抓出了ADS#,真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密,值得学习!

网友:
就需要多点这样的帖子,简单明了,容易懂

网友:
还抓到波不错,请问这个普源示波器好用不。我也想买台普源的示波器呢

网友:
我想问哈你你说的总线供电,哪个总线供电 ?

网友:
二极管档打值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实在学员的实力的确不同一般

网友:
实地学员的实力的确不同一般

网友E:
+3VALW对地189,明显应该有微短路呀,可以直接来判断前级或者是后级,然后烧鸡的,我是这样觉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VALW对地189,明显应该有微短路呀,可以直接来判断前级或者是后级,然后烧鸡的,我是这样觉得的,

这样就相当于烧鸡法了(电流0.7A)你说189有微短,这个我经验少还真不敢断定,但这个也不一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相当于烧鸡法了(电流0.7A)你说189有微短,这个我经验少还真不敢断定,但这个也不一定吧。

一般3V,5V电感对地值是差不多的,如果像这样相差很大,可以断开电感测量看看,我也是说明显应该,绝对不是肯定。不过修出来就很不错了,我都还没机会修呢,都是以前做学徒时候测量的比较多,所以对阻值有点了解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这样的菜鸟啊。。偶的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思路没你这么清晰了 厉害 学习了

基地学完,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功夫啊,努力,把他拍在沙滩上

网友:
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楼主技术牛B!

网友:
   基地的人就是厉害啊

网友:
有错不错思路清淅还有波波

网友:
有点不明白:未拆网络芯片前,待机是0.007,
拆了网络芯片后,待机是0.017,
为什么还说是网络芯片导致待机电流偏大?
0.007>0.017??

网友(2014-07-27):
good tracking friend super i o issue

网友:
波波抓的不错)啥牌子

网友:
写得很好,思路清晰,我们新手一看就懂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从一开始就发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