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0寸 宽屏 V203HV 不接主机有显示 接上主机红灯。这是驱动板问题吗?

楼主(2013-01-08):
一个宏基20寸显示器。

不接显示器有无信号图案显示。

插上VGA线,就直接红灯。无显示。

这个问题直接换驱动板能好吗?

网友:
换下VGA线和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量一下行场的阻场,刷程序,加焊一下驱动板图像处理蕊片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思考怎么处理呢

网友:
换24C16 或者24C08

网友:
还不行就把vga信号的保护二极管全部去掉 最后就是刷BIOS

网友:
亲 、换驱动板 百分百 ok

网友:
这个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刷程了,或清空24C0芯片,,不过VGA电路有问题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