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找不见无线网卡

楼主(2013-01-08):
有个联想的本本,型号E420 拿来是找不见无线网卡,就认不出来,开机每次进的都是安全模式,所以做了个系统,还是不行。BOIS里面也没有找见。故又把无线上网卡换了,绝对是好的,还是不行。请大侠们指教,根本认不出来,不用考虑驱动。应该拆本吗?
无线网

网友:
测一下总线阻值对不对,如果有供电有复位再认不到硬件应该是HM65的问题,听说这个板子垃圾,到处都爱坏,南桥也不例外!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进bios恢复一下没忍住就好了,以前遇到过,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默认值。就是f9,在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