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问题

楼主(2013-01-08):
我修台三星液晶亮下就灭了。检测灯管正常.指示灯闪.电源板12v和5V正常关开关问题.究竟哪里出问题了.我两个电源板都是一样情况

网友:
高压板出了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看下电源板有没有爆电容,如果没爆,断下高压看下,量下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有遇到过自己高压板测灯管OK    用机器一套点自己灯管也正常   最后是灯管漏电或者老化引起电流加大保护。自己的通用板适应电流范围较大所以可以        你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爆的没,没有的话去保护看看

网友:
灯管不行了,我有几台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