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300复印打印一体机老是卡纸

楼主(2013-01-08):
三星scx-4300复印打印一体机老是卡纸,只能放一张纸复印和打印,多放一张纸就卡纸,是送纸的时候前面一张复印一般跟着就送下面一张,结果就送一半的时候卡在上面,搓纸轮不脏,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请教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搓纸轮不脏不代表没问题,先换掉看看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三星4216F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三星4216F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一张纸进一半跟着就进第二张纸,结果卡着在上面

网友:
有师傅指点一下吗

网友:
换纸张试试 可能受潮引起的,有时候会几张一起出来 有时候会有前后出

网友:
纸张换过了,不潮湿的

网友:
离合器的问题,和进纸轮没关系

网友(点评):
离合器海棉老化會造成不上紙或卡紙,多張進紙才是紙盒分頁器問題,我修打印機10年了,不信你試試

网友:
修打印機都知道 這多張進紙是紙盒分頁器磨損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分页器该换了

网友:
一般分离器问题、因为分离器控制不正常导致纸不断地上,然后感应器就报错,你就拿分离器出来会看到有像海绵的就去掉清干竟然后弹簧加多的弹力、

网友:
三星打印机也就这样了

网友:
离合器有问题吧

网友A(2020-04-16):
三星打印机4300卡纸严重,请问一下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