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插P口键盘鼠标任意一个,点不亮(不过显卡)

楼主(2013-01-08):
今天客户拿来一主机,多次测试排除,锁定是p口键盘鼠标任意一个插上就点不亮,确切应该是不过显卡,不插就可以点亮,用U口键鼠可以,IO是ITE8721F,南桥已上cf360煮过,键盘鼠标口472排阻换了,IO加焊过(没有这个型号IO换不了) 故障依旧,哪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那你这个还必须换IO试呢.

网友:
呵呵,谢谢回答,我也感觉IO的故障多一些,不过没这个IO, 单独发一个IO不划算,这是同行的机器,让他USB键鼠算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接口看看呀,前几天我有个机就是换了接口好的。

网友:
亏上楼的还是讯维的学员,查PS2的1脚和5脚对地阻值在不在600左右  误差不得超过5 查4脚有没有5V的电压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答 ,已经解决了,呵呵 刷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