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闪烁,之后显示模糊

楼主(2013-01-08):
DAEWOO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啊??  就是开机的时候 显影后 会闪烁几次,  然后就好了, 不过很魔魂, 我应该修哪里啊??怎么弄啊?? 不想扔掉,,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个大宇的显示器,很垃圾。机器上连个型号都没有,开机白屏,点屏是好的,换个通用驱动板还要刷程序,很麻烦

网友(点评):
看清楚内容? 小心扣分

网友:
先区分是哪里不好,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
请问你要我看清楚啥

网友(点评):
这是CRT的机器,什么是“白屏”? 什么是“通用板”?

网友:
我今天刷了一天大宇DAEWOO的BIOS,就是因为看不到型号,刷的不是大就是小了

网友:
我是在最新的帖子里回的,从来没注意是哪个栏目的,失误!

网友:
看看驱动板或者是瓶线问题

网友:
修视放尾板.量一下电压正常不正常.一言两句说不明白啊.

网友:
用酒精清洗数据线,以及接口,杂牌容易接口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