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 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13-01-08):
加电后 AOC 标志一闪而过黑屏,接信号线进XP 启动画面也是一闪 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一般是哪里的问题,重点检查什么地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用电源高压一体板点灯管看灭不,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你查一下高压板上的高压电容

网友:
你找一个好的灯管接上看下,如果 不行那就是高压上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灯管的好坏,接着查电源板,然后再查驱动板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灯管,电路板都有可能

网友:
拆过看看没,这故障有很多可能性,

网友:
先点下灯管,灯管OK,拿通用高压条代换下,这种问题不是灯管 就是高压保护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容哈。

网友:
或电容,或保护

网友:
改加了个通用高压板问题解决,好在AOC这款机子后盖里面空间大,可以放下另加的这块板子。

网友:
电源上也可能

网友:
先给灯管外接一个电源,看看好不好,如果好就是灯管,

网友:
灯管换了吗? 不行就是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高压 就是 灯管。。。、

网友:
先拆再說~~不拆就沒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