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可调电源坏了,输出49V把别人主板也烧了

楼主(2013-01-08):
今天接一台ASUS UL20FT的机器,来时电流能到0。7左右不亮屏。拆机裸斑上可调电源,简单测试了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于是在论坛下了个点图,再次插上可调电源,只听啪的一声。主板冒烟了,立即短掉电源,一看,
我的妈的,可调已经输出49V电压了,也调不低了。初步检查了下主板,板载CPU已经烧了。现在还不知道有没烧别的地方,悲剧呀,吗的垃圾可调电源才用了1年多点,你坏也就算了,别在我修板时坏呀。
奉劝各位同行,以后买电源一定要买好点的,别想我这样真的哭都来不及了。另外顺便问下,这个板谁有多的
话请Q330333S52。这个49V烧的 ,没什么信心能搞好,关键要换板载CPU,U3400的,又怕换了CPU,还有别的地方也坏的,就很麻烦了,有合适的板就买一张给客人算了
用的龙威牌稳压电源!

我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
用的啥可调电源,弄的我也好怕怕

网友A:
安泰信的 估计90%的可能性吧

网友B:
啥牌子的?现在我的安泰信也是电压经常自动跳变,不过幅度还算小,我就怕突然一下给跳高了就悲剧了!多半又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前两天我的可调电源也坏了,也是到49V了,不过我人品好,还有联想IBM的保护好,就烧了保险和稳压二极管,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过了几天自己又买了可调电源里的MOS管把这个坏的可调电源也修好了,现在又在用了,这次买了质量好些的MOS管,希望可调不要再坏了。

网友:
推荐下什么牌子的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
那叫三极管。

网友C:
汗。。。俺用的貌似才三百来块买的便宜货 。。。别吓我哈、、

网友:
怎么可调电源频频出现这种情况啊,我的也出现了,但是我发现了,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悲剧啊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也坏了 不过我比较幸运是电压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的 估计90%的可能性吧

安泰信的可调电源,调节电压爱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汗。。。俺用的貌似才三百来块买的便宜货 。。。别吓我哈、、

俺才买二百多,好像也是安泰信的att啥的.三百多你那算高档货啦

网友:
能不能用钳位二极管的办法给烧机线上做一个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牌子的?现在我的安泰信也是电压经常自动跳变,不过幅度还算小,我就怕突然一下给跳高了就悲剧了!多半又 ...

同意楼主!

网友:
看来要买好一点的

网友:
要买就买好的,质量有保障

网友:
这么悲剧啊

网友:
我也是用的龙威的电源啊,用了三年了,

网友:
安泰信的跳是电位器坏了,把4只电位器换掉就不跳了,我已经换过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是龙威的

网友:
龙威牌稳压电源我的也有一个也是50V 了,看来这牌子的 不怎么样

网友:
龙威的啊,用起来还不错,

我的也这样坏过一次,后来修好了用到现在一年多没再出过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要赔了啊,

网友:
啥牌子电源这么不经用 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这可是真心的悲剧啊,

网友(2014-08-05):
晕死。。可调坏了。悲剧死。。

网友:
以后还是买个好的

网友:
各位老大,什么电源还一点呢

网友:
祸不单行啊。。。以后多多注意

网友:
楼主又这么悲剧吗

网友:
安泰信用的也是这样呀

网友:
看楼主这么一说以后就不买龙威的

网友:
最多烧个保护隔离,现在本子保护隔离还是做得可以

网友:
楼主,你悲剧了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APS3005Dm 用了3年多了

网友:
这个电源我们很多台在用,感觉还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