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显示器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3-01-08):
高压板有220V进入但连接驱动板只有1.25V请问这个怎么解决。。上面电容有个鼓包我把它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5V才对吧

网友:
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不连驱动板,看有几负的输出,看电压被拉低了,还是只有1.25v的输出

网友:
要把全部电容都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是的话干驱动,不然换通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