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35WB&P4电源进水 求思路

楼主(2013-01-08):
电源进水 开关管 13007 两个 全部损坏,保险烧了 , 辅助 开关C3105  整流桥 都查过 换过之后 接通电源 不开机 直接烧保险,万用表测试有短路 不知从何处下手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修能修几个钱?叫客人直接换新的得了.

网友:
图片文件太大了,用软件处理一下就可以,都半天了图片还没有完整显示出来。

网友B:
300V——待机5V——12V
一个一个修吧。。。

记得先在220V上串个灯泡,免得烧了件。

网友C:
对,象楼上一样先在保险的位置串个几十百把W的灯泡,再慢慢查,先重点查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能修几个钱?叫客人直接换新的得了.

换过了 嘿嘿  看看 能修好不  练下 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待机5V——12V
一个一个修吧。。。

插上电 直接打 保险  , 整流  滤波 查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象楼上一样先在保险的位置串个几十百把W的灯泡,再慢慢查,先重点查高压部分

可以带电 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带电 操作吗

高压部分吃怕不敢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带电 操作吗

测量是没问题的,串灯后不会烧零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是没问题的,串灯后不会烧零件的

进水 会导致  变压器 闸机短路吗 变压器不会测量 测量点有哪些 看看有忽略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待机5V——12V
一个一个修吧。。。

谢了 师傅 一会查下

网友:
遇到烧保险问题。是初级部分的问题。首先量测与保险相联的元代。整流桥,电容,两个均压电阻,主开关管。应该就这些问题。这些不需要加量测量。很适合新手操作。
变压器坏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点评):
j进水之后开机 烧的

网友:
一般都在大面积坏了,包括里面的IC都坏了,我有一个就因为一个蟑螂在里面短路搞坏了一个电源,大暴啊所以像你这样的东西修好了也不敢用,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