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300W电源问题

楼主(2013-01-08):
此电源插上电线,CPU风扇、硬盘加电
但是主板未启动,按下电源开关,正常启动
电脑正常关机后,风扇不断电
这种现象应该从电源哪里开始检测,电源值得修吗?

网友:
测量输出电压都正常吗,5V,12V,3.3V等,都正常的话再检测PG信号有无电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去他牌子的,在保修内就,拿去保修了

网友:
你这问题提得太粗略了,你应该把电源各电压待机和不待机电压都测出来,对应不正常的电压查找。
当然,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电源故障一下就能解决。
我估计你应该看看你控制IC

网友:
你确定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
你用测试过的好电源,连接在主板上马上就可以道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专业修电源

网友:
先要确定是主板还是电源问题,如果是电源问题,输出是有的,应该是控制问题,查IC信号控制线路

网友:
电脑是更换过主板的, 主板到别处就一切正常

谢谢各位,,我是对维修感兴趣, 不是做维修的, 从各位的回复中,感到自己技术基础很匮乏,向各位学习

网友:
电脑是更换过主板的, 主板到别处就一切正常

谢谢各位,,除了不断电以外,这台电脑基本工作正常
电脑已经送人了,附带一个带开关的插线板,呵呵
要是问题大的话,目前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是对维修感兴趣, 不是做维修的, 从各位的回复中,感到自己技术基础很匮乏,向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