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关于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小弟今天有个问题,一块主板最大支持多大的内存 是看cpu的前端总线,还是看主板的芯片组?我的电脑配置是这样的

常规
        电脑:        惠普 HP Compaq 8000 Elite CMT PC Mini Tower
        操作系统:        Windows Enterprise ( 32位 / DirectX 11.0 )
        未正常工作的设备:        PS/2 标准键盘 ... 3个

硬件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四核 Q8400 @ 2.66GHz
        主板:        惠普 3647h (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10DO )
        内存:        2 GB ( 三星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3200AAKX-001CA0 ( 320 GB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400 GT ( 256 MB / 索泰 )
        显示器:        宏碁 RTKAD52 Acer AL1916W ( 19.1 英寸 )
        光驱:        4KUS ATAPI DVD D  DH-3S16D DVD光驱
        声卡:        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ICH1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英特尔 82567LM-3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 惠普
像我这个电脑的话可以支持多大的内存 我的事4个内存条插槽!

网友:
你的意思是 4G不够你用吗?  直接说出你的本意来最好 不要拐弯问这些问题

网友:
你那个用2G的内存就差不多了,如果觉得它太小,换一个4G的吧,再大对你的电脑的作用也不大,而且插多个内存条也不一定就好!

网友:
换显卡吧!你的显卡太小了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你32位系统的机子,4G内存貌似够了吧?这样的硬件配置应该支持4G以上的,不过你系统用到4G貌似是极限了吧?XP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