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E40不触发

楼主(2013-01-08):
今日收到一台E40不触发,按开关一点电流跳变都没有,3VPCU 5VPCU 以及升压的+15V都正常,KBC为IT8502E,挂载一个ROM,估计ROM有问题明天再刷,现在先整理一下思路。先描述一下我观察到的异常情况吧,测开关板上有3.3V,跑线也到EC125脚,按下开关也正常高低电平跳变,按理来说此时EC应该S5_ON信号,但是EC无动作,EC发出S5_ON后就会将3VPCU、5VPCU转换成3VS3 5VS5为PCH供电,此时PCH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待机时PCH仅仅工作了一部分,下面图片中D6二极管负极接EC80脚正极接PCH,此信号为EC向PCH请求开机。实测二极管正极无电压,负极高电平(EC端),按开关无任何跳变,正极(PCH端)为何会是低电平呢?我就猜因为S5_ON未能正常发出,PCH缺少部份供电电压未能正常工作。现在最大疑点1EC ROM文件损坏 2EC不良  大家有什么高见?修过的仁兄说说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
E40主板不触发,我也遇到过,换过系统供电芯片和EC开机芯片都不触发。我也和上面查了一些信号,都正常,主板就是不触发。等待求解。对了。BIOS程序刷过。

网友:
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EC没有发出S5_ON
查下EC的待机条件,EC有没有收到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考虑EC本身

网友:
这机器很多人都说耍EC程序试试 你也试试

网友:
同上,先刷一下EC BIOS试试吧,

网友:
详细查下ec外围电路.

网友:
查一下 电池电量低信号  ACOK   休眠开关

网友:
也遇到过一山寨的本子 用得也是8502E 情况同样是不触发 换过8502E 还是一样的情况 BIOS不好找 也就没修了

网友:
E40只要待机正常 不触发 俺一般BIOS伺候 嘎嘎

网友:
我认为 BIOS的可能性  很大 先刷下  网上的不一定全好用  建议多刷几个

网友:
仁宝代工的有一个ACIN信号有没有满足

网友:
ACIN,LID-EC,待机时钟 EC复位,晶振起振

网友:
EC BIOS 刷了 试一下

网友:
EC BIOS刷 了后这亮机了,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看来EC 带BIOS会影响EC发出S5_ON导致不触发

网友:
按开关测试D6,EC端有无跳变,有跳变说明EC已经工作,无跳变说明EC工作天条件没满足,重点去查EC

网友:
EC 晶振,供电,复位有无,EC给桥的RSMRST有无,ACOK是否检测到,休眠信号是否被拉低,EC挂BIOS是否正常

网友:
刷 BIOS   量太多也没什么意思   先解决简单的

网友:
外设部分查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