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头有这款迷你取暖器,试试能不能拆装内存槽?

楼主(2013-01-08):
TB上看到一款200W的迷你取暖器,尺寸见图,价格最便宜的一家卖15元。按图片比例计算下来发热管发热部分长度应该在14.5CM左右,这个长度正适合用来拆内存槽。只是200W的功率是否足够,心里没底。手头有这款取暖器的朋友试试,看是否好使。如果好用的话,比自己制作可安全可靠多了。另外也可以当焊接的辅助预热源使用,省得烙铁功率小了焊不动。
天冷的时候可以放桌子上暖手。

网友A:
张先生功夫了得!信手拈来,皆为我用。

网友:
我有个1000W的小太阳   打到500W功率能轻松点烟  200的这个小型取暖器拆内存槽应该很轻松

网友(点评):
纸张130度就能燃烧。

网友:
明天去市场看看有没有 要是有弄来换个内存槽之类的测试测试 希望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

网友B:
你的那个神器有没有测试拆内存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神器有没有测试拆内存条呀

自己没拆开测试过  但是能点着烟  这温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价格太低,估计外壳不禁烤

网友:
这个  不行吧  我用的600W的小太阳  感觉没多大的温度

网友:
我用风枪吹呢!   内存还没吹过 -E拆过

网友:
可以拆,就是主板放上去加热可以把内存下来,但是取暖器边上的塑料会过热变形,如果取暖器边上的是金属材质,取内存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功夫了得!信手拈来,皆为我用。

高手,维修界的高手

网友:
估计不行啊,取暖器不能覆盖东西的,要不然温度高会受不了

网友:
无铅的应该比较悬...................有铅的这小功率就算弄下来也挺困难的

网友:
张先生竟然能想到用这个做维修工具?我想象当中,张先生应该专业设备一大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