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QL6 主板掉电维修(神舟 HP540 650 海尔 T621 )

楼主(2013-01-08):
今天接了台 神舟 HP540的主板, 商家说开不了机 。我接可调电源 开机 0.3左右掉电,再按开关可以触发。从这里可以看出应该是少电压造成的。拆下主板,打各个大电感阻值正常, 上电测电压发现  电感 PL10无电压 找到图纸
可以看到PL10电感是RT8204(PU7)控制的 打PQ20 PQ21 控制脚也无电压 控制脚到RT8204 没断线 那就看外围了。 当打到 图上 PC65的时候。呵呵有情况了 居然万用表响了,短路了。拆掉,还是短路,呵呵!找了个RT8204 换上 芯片上标的是 (JL=CA)换的是 (JL=AH)我就这么一个备用的呵呵正好用上 !装上去了通电还是掉, 晕咯! 只有再慢慢查了 RT8204换了之后 PC65已经不短了那应该 我换的 RT8204是好的   慢慢找发现 +5VPCU 电压到 RT8204 第 13脚 (BST脚的电压只有 2.42V)在图上可以看到 +5VPCU 到 13脚中间就一 个 PD13 和 PR92 打 PR92是对的 打 PD13发现问题了 万用表两边儿都是无穷大呵呵!开路了,找了个 二极管换上 通电机子顺利亮了!(这个今天修的第四台本子,第一台 ASUS F8TR 北桥问题焊了就好) 第二台 一同方的定制机 用的板 板号是 (M02_MAIN_VERC) 来是不通电上家没修好的结果我刷了 BIOS就好了呵呵捡了个便宜。 第三台是昭阳 E46C 也是掉电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咯 PQ72短接了 就OK
)

网友A:
楼主修机子都习惯直接去打那些电容之类的么 我老是喜欢弄出图纸一个一个测试条件 呵呵 给你比起来差了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子都习惯直接去打那些电容之类的么 我老是喜欢弄出图纸一个一个测试条件 呵呵 给你比起来差了 呵呵

呵呵!我是自学的哈在论坛边学边修,然后买 论坛 BGA机的时候送了个远程然后慢慢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自学的哈在论坛边学边修,然后买 论坛 BGA机的时候送了个远程然后慢慢看的

你自学能力真强 呵呵  不过我现在都没怎么去修了 一般就销售  维修县城量小了 不想搞的那么累 嘿嘿

网友:
喜欢修东西的感觉哈!我也在县城, 不过我们这儿主要就是维修哈

网友C:
还是卖东西比较好一点哈。呵呵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清楚。
维修很重要的就是思路要清楚。

网友:
维修的非常细心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卖东西比较好一点哈。呵呵

确实 维修的话 保修是一很大问题 搞不好名声都的搭进去  销售么 顶多给客户搞个新的 至少名声还在啊

网友:
楼主不错      话说现在的机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楼猪  不错的。 就是你那图纸一般在哪下载的。

网友:
功力深厚,生意不错

网友:
   楼主修机很有方法,清晰明了,学习中!

网友:
咱也是论坛远程培育的

网友:
楼主的维思路特别,我想只要把机器修好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卖东西比较好一点哈。呵呵

卖有卖的好 修有修的好 想想你秒杀主板的感觉 ……

网友:
思路是最重要的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清楚。维修很重要的就是思路要清楚,掉电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貌似生意不错,一天能修4台本1K应该能到手了。羡慕啊,哦们这边没什么生意,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楼主真强呀,一天四个本本都修的好,,,NB呀。。。。

网友:
楼主生意好,技术也也了。。。

网友:
维修笔记本,很多时候因为缺图纸,只能凭经验了,否则就只能放走客户了。请问楼主的图纸哪里来的?

网友:
图纸都是论坛里边儿找的啊,搜一下哇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有卖的好 修有修的好 想想你秒杀主板的感觉 ……

哈哈!同感哦!除了秒杀还有 修几天终天修好的感觉也不错哦

网友E:
维修真的没钱赚吗?

网友:
维修思路决定一切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真的没钱赚吗?

维修 有钱赚的不过就是累哈!

网友:
效率蛮高的,修的很顺利啊

网友:
昭阳E46C是通病吗?

网友(2014-07-27):
有图纸 能发上来吗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芯片有无替换的呢 手上战士没有这个芯片RT8204

网友:
还是有技术好啊  ,不 错

网友:
,,楼主经验好啊,,一文章解决了我心中掉电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