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笔记本老是死机

楼主(2013-01-08):
dell的mini
笔记本
硬盘换过 散热也处理过 运行一段时间直接死机 希望遇到过的大神指点下
电脑老死机怎么回事

网友:
处理器是直接焊接主板上吗?加焊,不是的话检查cpu供电,最好看下波形

网友:
还是先排除内存这些的吧 直接动主板个人不怎么看好。。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手上也 有个,老死机,加焊2合一的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谁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