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心得

楼主(2013-01-09):
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写认真的自己的维修心得!
我不知道这些对别人来说有用没用!但对我来说却很有用这不仅仅是维修经验,更是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曾经……
不多说了,步入正题:
    对于维修员来说,要修好一台液晶显示器,就要了解它的结构,功能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修好它!
    液晶显示器 它的结构分为四部分:底座、外壳、主板、液晶屏!
     底座:是用来固定显示器让它能以我们想要的角度保持那个角度,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环境来调节改变它的角度。
     外壳:是用来固定显示器的主板、液晶屏,并且让显示器以美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主板又可以分为四部分:电源、高压版、驱动板、按键板。可以说这是整个液晶显示器的大脑!
     液晶屏又可以称之显示屏:顾名思义它就是显示做用的!对于一个维修员来说屏坏了就修不了了!对其他人我不知道,但对于我是这样的!屏只有一样修:那就是灯管!
    上面该讲的都讲了!现在改讲重点了!对于维修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主板!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功能原理!
    按键板:控制开关机、亮度、对比度、自动调节、菜单等这些的。可以说开关板就几个按键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它什么排列的:1、开关。2、3、灯、4、地、5、左 6、右 7、菜单 8、自动。按键板的按键坏了会引起不开机,或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这时候就可以怀疑开关按键坏了!最好的判断方法就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是否失灵!按键板按键坏了还会出现跳出菜单关不掉!等等问题……
    电源板:给高压板驱动板供电。电源板正常工作时候会输出一个5v,一个12v。5v给驱动板供电,12v给高压板供电。如下图:

就图所示就可以明白它的工作原理。就懂得什么去修理了。电源主板中最常出现是爆电容,比较容易坏的是D1、D2、Q3、还有大滤波电容这几个比较容易坏。如果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可以用通用的芯片去替换!记得一定要去掉电源管理芯片跟Q3 。(淘宝有卖!跟教什么用通用芯片).电源板坏了会引起像暗屏呀(12v没有),黑屏(12v,5v都没有)。
      高压板:给灯管供电的!由于自己技术有限!坏了只能换了!当显示器出现暗屏,一般两种可能:一种是灯管坏了,引起高压板保护,另一种是高压板本身坏了,可以通过测量它的供电正常。当然,要确定电源板是正常的!如果12v被拉低了或短路了!那说明高压板坏了;在确定驱动板灯都是好的情况下测是否有开启信号,没有说明它坏了!是不是觉得很麻烦!所以需要自己做一个点屏工具!如果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的话!还是点不亮屏!这时可以量一下变压器!可能它坏了!或者芯片坏了!建议直接换了高压板!
     驱动板:可以说是显示器的大脑!同样自己的技术太差劲了坏了也只能说换了它!如何判断它坏了!同样要点屏工具去测!驱动板坏 了会出现白屏、花屏、黑屏、闪屏、缺色!反应迟钝等等问题……
     漏了一样:屏线!屏线同样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花屏呀,白屏等问题!就不多说了
     如何制作点屏工具:1、驱动板万用的那种,方便测试。2、高压板。3、ac头。4、屏线、5vga头!一般万用的驱动板是直接12v供电的它 是经过板上的一个mos管转换成5v。一般买的驱动板式没有vga头的这要方便布置所以需要vga头跟ac头!当然如果用ac头不方便也可再加个电源板!测试方法很简单:代替法!
     该讲讲自己的维修心得了!在维修过程中,出现了暗屏!如果没有爆电容!说明不是灯管坏,要么是高压板问题!这时候建议直接换高压板要双灯管的那种!一般的灯管是四口的!当然也有双灯管的!正常情况下只坏了一根灯管!红屏也是如此!只要是只是一根灯管坏的的直接换了高压板!所以需要自己弄个点屏工具测试一下很关键!这样有好处:避免了高压坏掉而反修的几率,同时也节省时间,并且避免了因为自己技术引起弄坏屏的几率(换灯管有风险)!它也有个坏处:没有原来的新的显示器亮!这种坏处一般客户可以接受的!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客户不接受也没办法!改换的还是要换!所以要记得多备一些双灯的高压板!
    有些板实在修不起来需要咱换板!特别是一体板,在改板的时候要记得把原来坏的断开!这样才不会原故障!出现供电不足等问题!
    可说修显示器说白了就是换换换!别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无聊瞎写着,如果你看了觉得有误导的地方!那多抱歉!如果觉很垃圾!同样抱歉!对不起!有搙尔目了!如果觉得好就来点掌声吧!嘘说我听不见,但我还是希望你来点,因为我需要你的鼓励……
这仅仅为了安慰自己的心灵……

网友:
很全面 对新手是很有用的

网友:
写得不错,哥们来点32寸以上液晶电视的分析。

网友:
不能只会换板啊,虽然我也只会换,但得努力,学会修才行

网友:
呵呵~  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手,我还是特开心看到楼主的文章…… 谢谢了

胜读几本书呀

呵呵

网友:
原来灯管坏了单根可以直接换高压,不去点哪只坏了的灯管就好了,确实,换灯管有风险

网友A:
  嘎嘎  老换板也不是个事关键懂原理不换板把他修好才是真本事喽,一起努力学习吧0。0

网友B:
我好像知道你是谁了。。同安电子城的。在PENGDA那边的那个学徒??店明我就用拼音了。省得人家说。。

网友:
开关电源的简化图做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挺有心的!

网友:
能修的好修的就修一下,不好修的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知道你是谁了。。同安电子城的。在PENGDA那边的那个学徒??店明我就用拼音了。省得人家说。。

你是???

网友C:
亲,你这个不是原创吧

网友:
  不错很有帮助 学习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亲,你这个不是原创吧

是你创的??开玩笑吧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嘎嘎  老换板也不是个事关键懂原理不换板把他修好才是真本事喽,一起努力学习吧0。0

嗯!一起努力!!我也希望不用换修好就好了!这样省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你创的??开玩笑吧你!

我没那本事,好像在哪里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知道你是谁了。。同安电子城的。在PENGDA那边的那个学徒??店明我就用拼音了。省得人家说。。

你是 小姐吧!

网友:
很给力 谢谢你 我明白许多自己不会的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多些高压电路图就更好

网友:
确实不错啊 很好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