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 电流到1.3几,掉到1.2几

楼主(2013-01-09):
来的时候电流到1.3几,掉到1.2几,以为显卡加焊了下还是一样。最后问了下客户怎么坏的,说玩着玩着听到(痴)的一声就坏了。 发现北桥超热, 是北桥坏了还是CPU的事? 听说AMD CPU爱坏手头上没有。
各位大侠帮帮忙。
cpu
显卡

网友:
请高手指教谢谢, 在线等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恩, 在发桥, 北桥短路了15欧,好长时间不修了有点蒙。 谢谢了。

网友:
晕 看看电压出来没嘛 电压没出来照成缺电压北桥一样发烫 以前遇过滤波不良也会那样

网友:
北桥15欧正常

网友:
北桥15欧正常的,可能有其它问题让他发烫吧,有时候发烫的不一定坏

网友:
查供电吧

网友:
AMD的U也常备几块。尤其经常爱坏的。这样好判断问题

网友:
BIOS有问题,或者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混分的来了哇哈哈